[求助] VCS后仿真,.cfg文件里面填写的忽略寄存器timing violation过多,编译卡死在elab阶段

楼主(2025-02-13):
VCS命令+optconfigfile+notimingcheck0.cfg
这个.cfg内容是:
instance {

tb.aa.b_reg,
tb.cc.d_reg,
........
......
有4万个寄存器
........
tb.ii_reg
} {noTiming};

vcs编译一直卡在elaboration阶段,排查到是这个.cfg文件过大,但必须写这么多寄存器,各位大佬该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网友A:
noTiming check可以放到ucli里,仿真时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Timing check可以放到ucli里,仿真时生效

谢谢,是的 放到仿真模式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