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动抽取网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5-02-13):
在手动抽取网表时,为什么会出现未定义的函数问题?template file选不选应该影响不大吧?还请佬们看看,哪里出了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template file是帮助快速填表用的,选不选对提网表无任何影响。
提网表应该用schematic吧?现在的软件支持直接用layout出cd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mplate file是帮助快速填表用的,选不选对提网表无任何影响。
提网表应该用schematic吧?现在的软件支持 ...

我也是刚接触版图没多久,也不太清楚,可能目前virtuoso还不支持抽取layout的吧。那如果要单独抽取版图的网表,有什么办法吗?只能通过calibre的LVS 报告吗?

网友A:
LVS时可以保存Layout网表,更好的做法是用P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时可以保存Layout网表,更好的做法是用PEX。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