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用verilog写了个symbol进行数模混仿,仿真报错verilog建的symbol未定义

楼主(2025-02-13):
以前也是用的这个symbol在跑仿真,现在跑不知为何报错了,报错提示如下:ERROR:"adc8_presin_tran_sine/adexl_pre/results/data/Interactive.42/1/tran/netlist/netlist.
vams"41: The instance 'I6'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DAC8ieal veriloga'.
Either include DAC8ieal__veriloga', or define DAC8ieal__veriloga'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file containing he definition of

网友:
这个veriloga里面只有1个module,还是包含多个子模块?如果调用了子模块,把子模块的代码通过`include调用。

网友:
一看就是module名和symbol名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