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中时钟ip核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5-02-13):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vivado调用时钟ip核的问题,

我在设计中需要一组64MHz,32相位的时钟,因FPGA系统时钟是50MHz,因此我调用了若干个vivado中的clocking wizard IP核,其中一个IP核配置如下:
但是在仿真中却发现,各个时钟相位与IP核中的配置不相符,仿真波形如下:
我预期的波形是,[1]比[0]延后64MHz/32,[2]比[1]延后64MHz/32,依次类推,但仿真波形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各位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看截图,Actual下的时钟频率不是64而且比它小的值,这个结果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截图,Actual下的时钟频率不是64而且比它小的值,这个结果就不正常

是不是因为IP核没有办法准确的从50M倍频到64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IP核没有办法准确的从50M倍频到64M?

可能与你输出一些列移相的64M时钟有关,如果单纯只输出一个64M时钟估计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