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连接显示在线性区的原因?

楼主(2025-02-13):
小弟突然发现自己的一个二极管连接的高压管dc仿真显示为线性区,细看发现print出来的vds和实际的vds居然对不上,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不太确定,你可以直接print dc operating points,还可以看看器件model,我理解ldmos模型应该可以近似为普通mos串连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确定,你可以直接print dc operating points,还可以看看器件model,我理解ldmos模型应该可以近似为普 ...

谢谢大佬,刚看了ldmos模型里确实比低压mos多了rdw参数

网友:
啊啊啊,回错了

网友B:
又学到了,不愧是模拟ic就业班堡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到了,不愧是模拟ic就业班堡总

DA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