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综合后formal问题

楼主(2025-02-13):
mbist后的RTL 吃了UPF后,开始综合,吐出来postSyn网表和UPF’,我把这些都吃到formal 里比较,发现从掉电域拉了一个mbist 信号到常开域,综合后的网表里差上了iso cell ,但是formal 里看着reference这里(也就是RTL) 这边不认,这里要怎么解决?手动设case吗?

网友A:
为啥会和func信号做逻辑,这在rtl里面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会和func信号做逻辑,这在rtl里面有吗

你说的是ISO 两个输入吗?一个是mbist out 信号,ENB接的是内部逻辑产生的iso en信号

网友:
这个iso cell是在alwayson的电源域里面?是不是应该放到powerswitch的电源域里面

网友:
netlist 內的 ISO cell 是多出的 logic, 跟 RTL 已經不同了, 所以 formal 會 fail
一種做法是 set_case_value to ISO_ENABLE =0, then compare RTL + UPF versus netlist + UPF'

另一種可能是 tool 夠 smart, 可以認知 power states defined in UPF and ISO function. In such case you could compare
RTL + UPF' versus netlist versus UPF'
instead of RTL + UPF versus netlist + UPF'

网友(2025-03-19):
加个case 可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