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中的循环变量

楼主(2025-02-13):
大佬们,virtuoso中我想在一个cell里面生成36个symbol,那么inst的命名应该是 I0 到 I35 ,使用for循环,那么在  schCreateInst( cvId symbolId "I0" 0:0 "R0")  中  “I0”  和  0:0  里面该怎么改呢?

网友A:
instanceName设成nil让系统自动生成更好吧,真要指定成0到35也行,哪个参数要变化就把其定义成变量就好了。

for(i 0 35
    name=strcat("I" artMakeString(i))
    point=list(0 i*5)
    schCreateInst( cvId symbolId name point "R0")

);end f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nceName设成nil让系统自动生成更好吧,真要指定成0到35也行,哪个参数要变化就把其定义成变量就好了。 ...

感谢,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