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 nmos的的PSUB layer内有缘区只能存在一片,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5-02-13):
如下图所示为smic中使用native的rule,它需要native管子要么源漏合并,要么不同native NMOS的PSUB拉开间距,这个rule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呢?有无大佬解释一下?(native NMOS做在PSUB上)

网友A:
native mos Vth~=0v,所以不同连接的native不能share AA,并且拉开一定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ive mos Vth~=0v,所以不同连接的native不能share AA,并且拉开一定距离。

在P sub上做的native nmos管,它的有源区掺杂和正常nmos的掺杂浓度有区别吗?我现在理解是只有他们衬底掺杂浓度有区别,然后导致在gate下的掺杂浓度很低,进而使vth~=0,那么,如果有存在两片AA的话,STI可以算作gate的话,那么这个寄生的native nmos算是默认打开了的,会有漏电的风险。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P sub上做的native nmos管,它的有源区掺杂和正常nmos的掺杂浓度有区别吗?我现在理解是只有他们衬底掺 ...

然后它们有源区掺杂应该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