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谐振腔Q值和相位噪声问题

楼主(2025-02-13):
想请教一下各位,VCO的相位噪声要怎么优化呢?
最近在仿真VCO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1)利用sp仿真计算谐振腔的Q值(VCO两个输出端各接一个port)
并利用图中的公式进行计算。仿真发现,变容管尺寸越大,Q值越低。每加入一个bit的开关电容,谐振腔Q值都会有所降低。
(2)带上交叉耦合MOS管进行仿真时(不带开关电容阵列)
增大电感Q值和电感感值、增大MOS管的宽长比,相位噪声有所改善,但谐振频率也会降低(相位噪声大概-100dBc/Hz)左右,很低,不知道怎么改善
(3)在核心电路上加入开关电容阵列后,开关管全部打开时,相位噪声提升到-108?
加上开关电容后为什么相位噪声会变好呢?谐振腔Q值降低,按理说相位噪声不是会恶化吗??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呀?

网友:
相位噪声应该跟谐振频率相关性很高吧,低频的相位噪声就是会好的

网友:
接入电容阵列后谐振频率低了,频率低相位噪声好吧

网友:
1.提高谐振腔Q值;2.让MOS处于饱和区 3. 提高tailnode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