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OTA的线性化问题

楼主(2025-02-13):
我在做关于OTA线性化的论文的复现,简单来说就是让跨导Gm在输入电压的变化下尽量保持一致,遇到了如下问题,请大佬帮忙解答:

论文中,输入电压较小时(0-0.5V左右),跨导几乎不变,直到输入电压1V左右,如图1所示;
我进行复现测得跨导如图2所示,在输入电压较小时,跨导总是先上升一段,没仿出论文的样子;
图3是测OTA总跨导的电路,我在输出端分别连接2个电容再接地,输入电压的交流值设为1V,直流值设为变量vcm,ac仿真对变量vcm分析,测量流过2个电容的电流再相减,得跨导Gm=(i+ - i-)/Vin=i+ - i- (因为Vin=1V)。
为什么复现结果差这么多?求大佬解答

楼主:
图1是论文的结果,我在仿这里面的实线;Vtune1和Vtune2是他结构里的偏置电压,已经设置成一样的了,而且OTA调过了正常工作

网友A:
请问是哪一篇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哪一篇论文

Linearity enhancement in the entire tuning range of CMOS OTA using a newtune compensated source degeneration techn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