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篇论文

楼主(2025-02-13):
这篇文章说它的NS SAR中积分器采用了PVT稳定的闭环动态放大器,有点没懂,图一中这两个积分器的core(动态放大器DA)是指图二蓝色虚线框内的电路(开环FIA)还是包括外围黑色的Cs、Cf这些(闭环FIA)?传统SC积分器这个core一般是选择一个开环的OTA(增益足够大),这里如果是开环的FIA那么可能会因为FIA存在增益误差而影响鲁棒性,但如果是使用按图二接法闭环FIA做积分器的core的话论文中为什么选择Cs=Cf,让闭环增益为1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闭环放大器的增益被设置为1

图三

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