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opsys license有feature,还是报缺少feature

楼主(2025-02-14):
cat Synopsys.dat.bak| grep DWC-AMBA-Fabric
INCREMENT DWC-AMBA-Fabric-Source snpslmd 2030.12 30-dec-2030 999

Information: Term was not able to be set up using xterm-256color . Using "xterm" by default instead. (CLE-10)
Information: Reading installation /soft/synopsys/dw_iip_amba_2023.04a/iip/latest/../DW_ahb/2.16a: start (0%) (CMDS-243)
Information: Reading installation /soft/synopsys/dw_iip_amba_2023.04a/iip/latest/../DW_ahb/2.16a: completed (100%) (CMDS-243)
Error: Unable to create workspace due to missing license. One of the following licenses is required: DWC-AMBA-Fabric-Source DesignWare (LIC-19)
Information: Reading installation /soft/synopsys/dw_iip_amba_2023.04a/iip/latest/../DW_ahb_dmac/2.24a: start (0%) (CMDS-243)
Information: Reading installation /soft/synopsys/dw_iip_amba_2023.04a/iip/latest/../DW_ahb_dmac/2.24a: completed (100%) (CMDS-243)
Error: Unable to create workspace due to missing license. One of the following licenses is required: DWC-DMAC-Source DesignWare (LIC-19)

网友A:
看lic服务器侧提示信息
如果是unsupport,就说缺feature
如果是DENY ,就是没破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ic服务器侧提示信息
如果是unsupport,就说缺feature
如果是DENY ,就是没破解好 ...

软件有别人提供的服务器上可以跑,我自己生成的license就不能跑

网友(2025-07-30):
楼主解决了吗,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