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设计问题

楼主(2025-02-14):
我现在所使用的smic180BCD工艺中管子的最大耐压为40V

如果我设计需要更高压,譬如50V以上,是否能通过两个管子串联来实现更高耐压?

或者有没有什么办法在40V底下实现更高的耐压,打算用来做classab

楼主:
感谢,但是有没有办法补救一下呢

网友:
只能换工艺了

网友:
有,你看看DESIGN RULE里面器件各端口的耐压,调20v,30v,40v的同类型管子出来看看,类比一下差异,你就可以试着调了,但是,一般高压超过50v器件结构会发生变化,不是单纯的间距问题了。所以风险大。电路设计为什么不用分压电阻来分压呢?要不就换50v工艺。

网友A:
出高压工艺库,有意者私qq20348298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高压工艺库,有意者私qq2034829801

别卖了哥 小心给自己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