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帖,关于版图lvs电源线顶层对不上的问题

楼主(2025-02-14):
在Run top_analog的时候lvs没有问题,但是run topall的时候,vmax这根电源线只在topANA里面接了,没有接出来,跟topall的VIN冲突报错,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衬底露出来了,带dnw的pmos的B端接的什么啊,是整个芯片的衬底吗,看看能不能用PSUB2包起来,最好和上级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露出来了,带dnw的pmos的B端接的什么啊,是整个芯片的衬底吗,看看能不能用PSUB2包起来,最好和上级确 ...

P管的B跟iso接的不是一个电位,但是底层模块的symbol的管子B端是VIN接出来的,这个VIN跟TOPALL的电源线名冲突了,问了上级,说是VIN是全局变量,需要把线路里面的底层模块冲突的pin全部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