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偏置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5-02-14):
IC小白,想请教一下大家,

一般我看论文时,很少有会给出偏置电路的,一般都是给出所提出的结构。
那么这个偏置电路到底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知道应该设计好核心电路后按照电流比求得电流镜的宽长比,
可是到底应该选择哪种电流镜结构呢?就算知道了应该用哪种电流镜,我又怎么把他规规整整地设计为偏置电路呢?
举个例子,如图是一个轨对轨的OPA,我设计好核心电路后,怎么才能设计出左边的偏置电路呢?
恳请大家解答

轨对轨OPA

轨对轨OPA

网友A:
偏置是你的主体参数确定后再来确定偏置,是根据你的偏压来设计的,前期拿不准完全可以用电压源来替代,不影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是你的主体参数确定后再来确定偏置,是根据你的偏压来设计的,前期拿不准完全可以用电压源来替代,不影 ...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前期用电压源来确定值,确定好后,偏置电路需要“凑”出这个确定值

网友A:
不是用电压源来确定值,只是替代,后面换成偏置电路即可。偏置也蛮容易的吧,凑个电压就行,没必要过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用电压源来确定值,只是替代,后面换成偏置电路即可。偏置也蛮容易的吧,凑个电压就行,没必要过多关注 ...

谢谢,我不太明白的点是,怎么弄出左边那些偏置电路的

网友:
很多模拟老炮都是先把偏置设计好,core电路直接镜像就好

网友:
你的nbias和pbias管的尺寸是复制偏置电路的,在设计偏置时就可以考虑需要多少电流,vdsat大概要多少,这样bias管确定了。cascode管偏置电压不确定也没关系,在调电路的时候再改,哪怕在线性区增益低也能工作。

网友:
不建议楼上那种直接加电压源的方法,电压源也就一个corner可以,跑PVT就不行了。
偏置也不难做,大多是镜像,尽量跟运放一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