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救救孩子,痛苦,ATPG仿真log中的scancell

楼主(2025-02-14):
各位大佬,怎么可以使pattern仿真后产生的log文件中,这个scan cell 编号,变成具体的scan cell name,比如 scan cell 855 变成 scan cell  top.xx.xx.xxreg  这样可以容易debug一些

楼主:
https://blog.csdn.net/myx_mike/article/details/133901103       你根据这个上面的流程做就可以了,我弄好了

网友A:
同问,我是直接在tb里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是直接在tb里看的

找的话太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的话太麻烦

你可以生成PSD文件嘛?我试了下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生成PSD文件嘛?我试了下没成功

可以的,弄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弄好了

就按那个流程嘛?它那个config_file是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那个流程嘛?它那个config_file是啥呀

就是它第2步的第二幅图里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它第2步的第二幅图里的内容

为啥debug.psd文件是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debug.psd文件是空的呢

我按照这个流程生成的是一个加密文件,不是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这个流程生成的是一个加密文件,不是空的

好滴,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滴,感谢~

但是这个貌似只用于跑并行仿真,串行你有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貌似只用于跑并行仿真,串行你有方法吗?

串行我都是直接tb里看对应的cell nam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我都是直接tb里看对应的cell name 的

但是它报错的话,还是继续报的scan cell  845,这样子,也没有报具体的reg,你在tb里还是根据这个编号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它报错的话,还是继续报的scan cell  845,这样子,也没有报具体的reg,你在tb里还是根据这个编号找吗 ...

对的;
我的PSD文件死活生成不出来。。。

楼主:
你把他的第一步的set 写在run_drc后面试试呢,我还是不大理解,就比如说你这个链上900个cell,它报你777这个cell有问题,你是一个一个进去数吗?数到第777个然后看是哪一个cel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我的PSD文件死活生成不出来。。。

你把他的第一步的set 写在run_drc后面试试呢,我还是不大理解,就比如说你这个链上900个cell,它报你777这个cell有问题,你是一个一个进去数吗?数到第777个然后看是哪一个cell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把他的第一步的set 写在run_drc后面试试呢,我还是不大理解,就比如说你这个链上900个cell,它报你777这 ...

我记得tb里不是一段一段的,比如900个,它是300这样给你报,我确实方法比较笨,数出来的,不知道有啥好办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b里不是一段一段的,比如900个,它是300这样给你报,我确实方法比较笨,数出来的,不知道有啥好办 ...

我也是这样子数的,但我觉得有点麻烦,那以后有好方法了互相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子数的,但我觉得有点麻烦,那以后有好方法了互相通一下

没问题

网友:
其实可以从scandef里来看具体是那个ce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子数的,但我觉得有点麻烦,那以后有好方法了互相通一下

可以report_scan_cell还是别的类似命令,可以输出所有SCAN_CELL的hier > PATH/log然后根据这个文件搜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report_scan_cell还是别的类似命令,可以输出所有SCAN_CELL的hier > PATH/log然后根据这个文件搜索就 ...

好嘞,感谢分享

网友A(2025-07-11):
哈喽,对于这个exp=0, got=x的错误,您怎么debug的。是scan cell 877这个reg输出X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喽,对于这个exp=0, got=x的错误,您怎么debug的。是scan cell 877这个reg输出X了嘛 ...

我这边一般实际为x态就是有一些信号在tb中没有约束导致的,对的,是去看这个877cell在链上的cel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一般实际为x态就是有一些信号在tb中没有约束导致的,对的,是去看这个877cell在链上的cell ...

好嘞,明白,我看有人说并行仿真好debug, 您是看串行仿真还是并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嘞,明白,我看有人说并行仿真好debug, 您是看串行仿真还是并行仿真

并行,串行太浪费时间了,最后并行啥问题都没有了跑一边串行就好了。想问你一下在推pattern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因为SDF的reset端变成X(目前没有找到为什么会变成X态,test proc文件中都给它force成1了),导致整条链block住的。图片已上传,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行,串行太浪费时间了,最后并行啥问题都没有了跑一边串行就好了。想问你一下在推pattern的时候有没有遇 ...

因为sdf嘛,为啥你这个reg所有端口都是X。你跑delay_mode_zero 是没有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sdf嘛,为啥你这个reg所有端口都是X。你跑delay_mode_zero 是没有问题嘛?
...

解决了,是插链的问题。谢谢你,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命令让工具推pattern的时候只推出一条链的pattern,其他的链都让他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