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 ADC非理性开关与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5-02-14):
    各位大佬,小弟现在有很大的疑惑。小弟在建模后搭建了全理想的电路,与建模精度相差无几,然后小弟就一个一个模块的替换成非理想,首先是DAC,然后量化器,到这里精度都表现不错,和建模精度很贴近。
    但是下一步将两级积分器中的理想开关替换成非理想的传输门后(第一级采样开关是栅压自举),精度一下子就掉了10dB多,然后我看论坛上之前也有前辈问过类似问题,但最后没有结果。
    我按照那个帖子去仿真了一下传输门的精度以及栅压自举的精度,均超过了我需要的80dB,现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更换为传输门后的频谱图,是谐波导致还是底噪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更换为传输门后的频谱图,是谐波导致还是底噪上升

感谢您的回复,图一是非理想的开关,图二是理想情况下的,看样子应该是底噪上升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图一是非理想的开关,图二是理想情况下的,看样子应该是底噪上升导致的

...

这个没Matlab里面看着清楚一些  输入频率是多少 然后再确定一下传输门阻抗线性度怎么样,是不是猫耳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图一是非理想的开关,图二是理想情况下的,看样子应该是底噪上升导致的

...

这个没Matlab里面看着清楚一些 ,感觉是谐波高了 输入频率是多少 然后再确定一下传输门阻抗线性度怎么样,是不是猫耳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Matlab里面看着清楚一些 ,感觉是谐波高了 输入频率是多少 然后再确定一下传输门阻抗线性度怎么样 ...

感谢谐波还好吧,您看我发的截图里右下角的底噪声高了10dB,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输入频率的话是0.75Khz。

非常感谢,我会按照您说的去看一下传输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谐波还好吧,您看我发的截图里右下角的底噪声高了10dB,不知道我看的对不对,输入频率的话是0.75Khz ...

有结果了嘛?

网友A:
这种线条形式的显示不一定是底噪,有很多时候是频谱泄露造成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些谐波高度,明显大了很多。不知到你开关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条形式的显示不一定是底噪,有很多时候是频谱泄露造成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些谐波高度,明显大了很多 ...

这种线条形式的显示不一定是底噪,有很多时候是频谱泄露造成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些谐波高度,明显大了很多。不知到你开关线性度怎么样

网友B(2025-05-13):
蹲蹲后续,我掉的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蹲蹲后续,我掉的更多。

这边是ck标反了

网友(2025-08-21):
电源电压多少,之前碰到过一次传输门出问题是VTH高VDD太低,传VDD/2左右的信号很容易传不过去,不知道是不是你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