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28nm工艺模型使用

楼主(2025-02-14):
这个presim要怎么设置使用,我仿真加不加出来的波形没区别

网友A:
有区别,可以跑tran仿真对比 mos delay,再就是看看presim lib里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可以跑tran仿真对比 mos delay,再就是看看presim lib里怎么写的

模型文件是定义了这个section,我corner也设置了,但是跑tran出来波形完全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还要怎么设置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