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选NPN还是PNP

楼主(2025-02-14):
一个问题, %)M)PODJWFD]D1Q(U(AE7[T.png ,为什么大多数此结构的带隙基准用的都是PNP?

网友:
在温度传感器的书中讲到,封装产生应力会导致VBE的变化,而PNP的变化更小。

网友:
因为一般CMOS工艺下PNP不需要深N阱,NPN需要深N阱,用PNP省mask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是在cmos工艺,pnp不用加mask,加mask的npn performance也没有比pnp好。另外还有2#讲的,受应力影响小

网友(2025-07-24):
NPN需要放在DEEP NWELL里面,这个东西需要额外的费用;而PNP不需要

网友(2025-09-30):
简单的CMOS工艺不好做NPN,BCD工艺好做但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