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大信号进行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5-02-14):
请问数模混合电路中,如何对有数字信号(大信号)参与控制的模拟电路进行稳定性分析呢?stb仿真只能对小信号分析,难道只能tran仿真验证吗?

网友A:
你要说是什么电路……
数字控制的频率可以远超模拟的带宽,也可以远低于,可以是1/10量级等等,都可以有不同的考虑形式。
不同的形式可以再数字信号的不同相位去仿真小信号,可以用pss+pac/pnoise/pstb等等去仿真小信号
也有可能必须在离散域去分析。
所以,你要说出来,你要研究的是什么电路。

网友B:
还有hbst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是什么电路……
数字控制的频率可以远超模拟的带宽,也可以远低于,可以是1/10量级等等,都可以有不 ...

感谢答复,目前我试着用pss+pstb进行分析。请问pstb仿真的直流工作点是如何得到的呢,pss仿真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周期,但是这个周期内的DC点不是会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hbstb呢

感谢回复,请问pstb仿真的直流工作点是如何得到的呢,pss仿真能够得到一个稳定的周期,但是这个周期内的DC点不是会变吗?

网友A:
这么说吧,如果在一个pss的周期内,电路的增益随着信号幅度在变化,说明这个电路的线性度非常差,可能系统允许这么差的线性度,如果不允许那就是电路设计错误。a*sin(w1*t)*b*sin(w2*t),ab的幅度恒定,输出的幅度不会乱跳的。
对于你这个数字参与模拟环路控制的,混频?采样保持?数字滤波器?
如果是混频,按照上面的理解就行,一个pss周期内,任何一个点去做stb,特性基本一致,也就是这个大的dc范围是它的超高线性度的共模工作范围。
至于采样保持,或者数字滤波的这种原理,离散域分析吧,不是pss,hb的工作。
以上是我的理解,看看玩家的意见和建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如果在一个pss的周期内,电路的增益随着信号幅度在变化,说明这个电路的线性度非常差,可能系统 ...

好的好的,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