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亚稳态探讨

楼主(2025-02-14):
对于单bit信号,标准的同步方法为用两级FF打两拍处理。其中第一级FF用于时钟域同步,输出可能为中间电平,第二个FF的输出大概率是稳定电平。
那么,能否直接在第一级FF后增加Inv,Buffer等单元,对信号进行过滤,同样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平?这种做法可行吗

网友:
感觉不行,因为不管怎么延时,信号跳变时刻与目标时钟沿任然是异步关系

网友(点评):
此贴终结

楼主:
如果能保证增加的Buf等单元上的延时小于一个cycle,这样下一级FF能够采到稳定的0或1?就是得考虑PVT的影响

网友:
所谓亚稳态,就是长时间在vdd和vss中间飘忽不定的电平,这种情况下inv和buf的延时不好估算。

网友:
亚稳态的持續的機率會隨著時間降低,理論上是可行的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亚稳态情况下,接入buf或者inv,会导致该cell的漏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亚稳态情况下,接入buf或者inv,会导致该cell的漏电

亚稳态的不确定的电压值可能导致反向器的p管和n管同时导通,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稳态的不确定的电压值可能导致反向器的p管和n管同时导通,是这样么。
...

是的。

网友C(2025-05-27):
请教大佬,问个相关的,spi client端,读取sclk信号时,为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亚稳态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
按我从课本上学的知识,这里显然应该打2拍吧

网友:
多级寄存器同步的目的,是利用寄存器器件陡峭的电压-电平转换特性,最大化的避免“模糊”地带存在的时间,并消除其影响。组合逻辑无法做到同样的效果,反而可能是相反的作用。
同步器的要求就是寄存器间不能间插组合逻辑cell。

同步器的核心目标是避免采错,即源头的0-》1跳变,不能被搬移成0-》1—>0->1。至于脉冲跳变的绝对时延,不是主要关心的部分,因为异步传输本身就会导致时延。关键是要忠实还原源头时钟域的信号patter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问个相关的,spi client端,读取sclk信号时,为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亚稳态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
按 ...

绝大部分的设计,都不是用SPI时钟直接工作。

SPI协议规定的是片间对接时序,内部实际的处理逻辑,可以使用更高频的时钟来对SPI接口时钟/数据做采样处理。
即:实际片内逻辑把SPI_CLK当成了数据,只是检测其跳变沿,作为标定对SPI_DATA采样的时刻而已。

少数设计是直接使用SPI clk来做逻辑工作时钟,此场景下是依靠STA来保证不会有异步问题。采样窗口预留要根据协议/环路时序budget分析清楚,准确约束IO input/output delay。

网友:
这种想法很好,其实质也是用2级FF想要达到的,即消除亚稳态的传播。亚稳态在驱动多个FF时,有可能导致不同的FF识别成不同的值,导致逻辑错误,这是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