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容的ESR电阻与过冲欠冲电压大小的关系

楼主(2025-02-14):
LDO输出电容的ESR电阻与过冲欠冲电压大小的关系,我在不同的地方看到过不同的说法,有的说ESR越大过冲欠冲越小,我自己搭的结构的仿真结果也是这样,但是陈科宏的书上又讲的是ESR越大过冲欠冲越大,想请问大家到底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A:
ESR电阻相当于串联在片外电容和VOUT之间,假设负载电流突然增大,功率管电流无法瞬间跟随,那么片外电容会对负载放电,相同的电流应该是ESR电阻越大,VOUT降的越低,怎么会是ESR越大下冲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电阻相当于串联在片外电容和VOUT之间,假设负载电流突然增大,功率管电流无法瞬间跟随,那么片外电容会 ...

谢谢前辈,理解您的意思了。

不过我的仿真结果是来自于自己搭的结构,Cout与地之间加了一个电阻用来产生一个零点,来抵消功率管栅极的极点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电阻越大仿真结构确实是过冲欠冲越小,还想请问下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