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rtual_proto_vU-2023.03-sp1 无法识别安装包所在路径

楼主(2025-02-15):
在redhat 7.9 虚拟机上安装virtual_proto_vU-2023.03-sp1一直报下面的warning并且无法识别安装包所在的repository。请各位大佬帮帮忙指点一下

[0]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5]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5] Warning: Case insensitive sorting unsupported in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5] Warning: Numeric mode unsupported in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271]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271]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271] Warning: Case insensitive sorting unsupported in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271] Warning: Numeric mode unsupported in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43]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43]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43] Warning: Case insensitive sorting unsupported in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43] Warning: Numeric mode unsupported in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70]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70] Warning: Only C and default locale supported with the posix collation implementation
[4970] W

网友A:
把这个放到虚拟机里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放到虚拟机里面试试

我试过的,复制到虚拟机也是报相同的warning

网友A:
或者弄到下一级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弄到下一级目录?

尝试过的,不行的

楼主:
厉害,大佬可以请您指点一下安装步骤吗

网友:
Maybe you could consider sharing the software so more people in the forum could take a look and help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