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衬底bodytype选non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2-15):
做了个锁相环,之前没画过版图,bodytype选none是什么意思,比如nmos为什么画个保护环在接地就代表衬底连接好了,我之前一直认为保护环只是用来隔离的

网友:
Bodytype选none可能是默认衬底类型为P衬底吧。MOS都是四端器件,你B端不接电位浮空会对电路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