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通过skill脚本实现下述功能?

楼主(2025-02-15):
如图,想用skill脚本找以下结构:M1为PCH5类型的管子,其源端连接VDD1,其漏端连接另一种类型PCH18管子的Gate端,请问如何通过脚本能筛选出该M1管?

网友A:
;; 定义筛选函数
procedure(selectTransistors()
    let((cvId cellName sourceNet drainNet targetCellName)
        ;; 获取当前打开的电路图
        cvId = geGetEditCellView()

        ;; 定义目标Cell name和Net
        cellName = "PCH5"
        targetCellName = "PCH18"
        sourceNet = "VDD1"

        ;; 遍历电路图中的所有实例
        foreach(inst cvId~>instances
            ;; 检查实例的Cell name是否为PCH5
            when(inst~>cellName == cellName
                ;; 获取源端和漏端的Net
                sourceNetObj = inst~>terminals~>net
                drainNetObj = inst~>terminals~>net

                ;; 检查源端是否连接到VDD1
                when(sourceNetObj~>name == sourceNet
                    ;; 检查漏端是否连接到PCH18的管子
                    foreach(connectedInst drainNetObj~>instances
                        when(connectedInst~>cellName == targetCellName
                            ;; 输出符合条件的管子
                            printf("Found PCH5 instance: %L\n", inst)
                            printf("Connected to PCH18 instance: %L\n", connectedInst)
                        ) ;; when
                    ) ;; foreach
                ) ;; when
            ) ;; when
        ) ;; foreach
    ) ;; let
) ;; procedure

deepseek写的,你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定义筛选函数
procedure(selectTransistors()
    let((cvId cellName sourceNet drainNet targetCellNa ...

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