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cker centos7 安装synopsys tool,lmgrd hanging

楼主(2025-02-15):
求助各位大拿,
     虚拟机上可以运行,然后我把它移到docker上(docker里装的系统一样,虚拟硬盘也是一样的)。问题是在docker里lmgrd起不来,似乎停在检查端口的位置了

这是我docker的运行命令

网友(2025-04-26):
Can you share the dockerfile and the setting of container

网友:
docker内部我试过不好起license,你可以在宿主机上起一个lic

网友(2025-08-18):
https://zhuanlan.zhihu.com/p/433125915
你可以参考这个连接,我的按照这个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