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从usb学习pcie

楼主(2025-02-15):
搞了好几年usb related verification. 自认为对usb 从xhci 到mac/phy 都很熟悉。

最近开始学习pcie, 不自觉的就会对照比较两者的不同。

usb 是主从协议。而pcie 是端对端传输。   //- rc 与pcie endpoint 是端对端。 两个不同的 pcie endpoint 可以直接互相传输吗?

pcie 的 rc 看上去类似 usb 的 root hub.

pcie 的ltssm 和 usb3 ltssm 基本类似。 都是rx_det --> polling --> L0(U0)

TLP 封装也类似usb3.   start + data + crc + end.

TLP 根据 header fmt & type 分为 MRd, MWr, CfgRd0 ...   usb3 data packet 也是类似,基于 Type & Sub Type to divide LMP/TP/DP ...

PCIe Configuration space 和 usb Descriptor 也是差不多。

这两个协议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是互相借鉴了的。毕竟都是Intel 牵头搞的。

楼主:
咱们来按照usb 步骤捋一捋pcie, 从pcie device 插入到传输的过程。

1, pcie device 插入。

2, 供电 和 复位。

3, 协商 pcie 速率, 此时pcie ltssm 在 polling

4,   pcie 速率协商成功, ltssm enters L0.    //- Configuration state 是干啥的,突然发现多了个状态

5,USB 协议-- host controller 会上报中断,software 收到后下发enable slot cmd TRB + Address cmd TRB 去给 usb device 分配一个地址 通过 control transfer.
      PCIe 协议 --  RC 通过 message TLP 上报中断, 然后CPU 收到后,下发地址吗? 通过  MWr TLP 给 PCIe device 分配地址 ?

Note: USB 都是通过地址 路由, 为啥PCIe 要搞三种方式路由 ???

网友A:
我理解有个区别是USB 必须是host 发req,device才响应。 而不是device可以主动响应。 pcie endpoint 可以主动发(但也没见过这种应用)。

网友:
大佬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最近在学习usb,感觉好难,无从下手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有个区别是USB 必须是host 发req,device才响应。 而不是device可以主动响应。 pcie endpoint 可以主 ...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地址路由!

网友:
大佬,可以讲讲usb怎么验证吗?,dw usb iip 怎么配置感觉很复杂啊, 寄存器好多。 请教一下usb 子系统验证,DUT这边怎么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