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Cadence 无法检测license

楼主(2025-02-15):
安装IC617时,在终端输入virtuoso & 之后报错:
*ERROR* (DB-320001): Unable to obtain the 'Cadence(R) Design Framework II' license. Run 'lmstat -f 111' to see license, server, and usage inform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sections related to license maintenance in the 'Cadence License Manager' manual.

看到别的帖子有一些之前老版本的发生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IC617的,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就是没有license嘛
1) echo  $CDS_LIC_FILE 检查看看License环境变量配置好了没有?
2) lmstat -a -c $CDS_LIC_FILE License服务起来了没有?

网友:
环境变量中的licence位置改为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有license嘛
1) echo  $CDS_LIC_FILE 检查看看License环境变量配置好了没有?
2) lmstat -a -c $CDS ...

谢谢大佬!照着你的方法试了试,结果如下:

第二步的报错我看网上有人说是64位的系统装了32位的程序所以不行,他解决方法给出的是:yum install glibc.i686     但我试了还是同样的报错,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还有就是您第二步说的license服务起来没有具体是什么意思,我大概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centos 7 装好之后,还需要安装如下:

yum install redhat-lsb
yum install ksh
yum install libgcc*i686 libstdc++*i686 glibc*i686 libgfortran*i686
yum install -y libXScrnSa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