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电源下,latch比较器怎么提高速度到2G?

楼主(2025-02-15):
已经把正反馈路径的multip调到了32了,还是没加速,1.4ns才能量化出一位

网友A:
It's not easy to run 2GHz in 0.18um 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s not easy to run 2GHz in 0.18um process.

250M呢?emmm

网友:
250MHz is 4ns, i think it's ok.

网友:
别急着设计,可以看看书和论文,比较器分为两个阶段,放大和latch,你看哪个阶段慢再调。

网友B:
JSSC2020.04的一篇比较接近你的需求,如果能复现,250M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B:
JSSC2020.04的一篇比较接近你的需求,如果能复现,250M还是没问题的

大佬,能不能把论文的名字发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请问预放大级的最下面的MOS管NM1是当尾电流管还是开关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