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level shifter 类型选择

楼主(2025-02-15):
Hi

我在tsmc的lvl的库中看到了不同的类型的level shift。
有一种类型有点疑惑
就是这种带SR的说的是source side of the power domain low to high level shifter。
这里的source side是指什么?
为何我看有常开(0.8)到(0.75可以关断)的路径插入的是这种lvl,这种不是针对低压到高压的路径吗?为何高压到低压的路径也可以用这种了?

网友A:
都可以用,只不过是放在src端或者非snk端,对应的第一电源域也不同而已。不过一般放在高压区,这样驱动会好一些,对应的lib 也需要用好,lib 中是有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用,只不过是放在src端或者非snk端,对应的第一电源域也不同而已。不过一般放在高压区,这样驱动会好 ...

请问走过innovus multi-v flow 吗?对于一个module是0.75v 一个是0.8v。怎么去分别配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走过innovus multi-v flow 吗?对于一个module是0.75v 一个是0.8v。怎么去分别配库了?
...

目前还没有做过实际的分两个电源域进行pr 的设计,只做过不同电源域分别pr ,以block 的形式在顶层pr 的,这样相对来说能简单点,只要保证接口level shift 与block接口没有漏且没有插其他东西就行,当然还要有upf。
如果你想一个设计两个电源域的话,需要在viewdefinition 中定义两种电压的library_set ,然后定义delay corner 时需要在里面的-library_set中加上两个library set 的name。这样工具就会分析接口之间的时序了。但是最重要的upf或者cpf 应该是必须要写明的,这块具体可以结合UG 来看,里面是有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