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第一级积分器输出问题求助

楼主(2025-02-16):
项目是一个三阶CIFF sigma delta adc,在matlab上的simulink仿真和virtuoso中用理想运放做的积分输出都没有问题,但是换成实际的运放之后就出现了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感觉或许和共模反馈有关,但是又找不到分析的点,图一是matlab第一级积分器输出,图二是virtuoso输出,图三是实际运放输出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楼主:
这里只是差分输出的voutp的输出,voutn+voutp的共模电平用开关电容反馈好像是稳住的

共模电平*2

共模电平*2

网友:
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摆幅增大了吗?最终输出对不对?

网友:
图3的包络频率是输入信号频率吗。
你可以只把第一级换成实际的,其余的换成理想的。

观察输出的SNR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重新推导了一下,原因确实是共模电压不稳定,开关电容需要达到负载的至少一倍才行(即Csc≥Cl),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