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高压摆率结构的原理问题

楼主(2025-02-16):
最近在研究sansen时看到的一个结构(P235页如下图)

这个交叉耦合结构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Iout的可扩展性,但是相比于下面这个结构的优势在哪里?还是说差不多?

这样的结构把输出级的两个mos管接到cascode的正负输出,也能实现大电流

网友A:
第二种效果更好,但是第二种静态功耗和稳定性更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效果更好,但是第二种静态功耗和稳定性更难搞

前者有啥毛病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者有啥毛病吗

前者,也没啥毛病啊,就是后者更好啊,后者驱动管都用了反相器,功率管可以快速进入开关状态,前者驱动的本质只是比例电流源的驱动啊

网友:
希望把图二的完整清晰的图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者,也没啥毛病啊,就是后者更好啊,后者驱动管都用了反相器,功率管可以快速进入开关状态,前者驱动的 ...

好的 感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