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可以深入讲解一下SRAM write noise margin的定义和测试

楼主(2025-02-16):
哪位大侠可以深入讲解一下SRAM write noise margin的定义和测试啊,谢谢了

网友:
内部两个节点设置成1/0或者0/1,然后WL打开,BL/BLB开始都是1,然后和内部设置相反的1往0拉,同时SENSE内部节点电压,看什么时候反转,这个时候外面BL/BLB的电压就是write noise margin.

楼主:
一般的测试方法取write时两条线的交点,但我不明白的是,所谓margin,应该是一个范围,就像Read noise margin是一个正方形。而write noise margin只是一个交点的值?也有人说是交点到最大电压的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测试方法取write时两条线的交点,但我不明白的是,所谓margin,应该是一个范围,就像Read noise marg ...

你理解的不对,noise margin也是个值,取正方形只是方便取对角线,这个对角线的值就是Noise margin

楼主:
这种没交点的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SNM 如图  要取多少算 OK ??
VDD 也可能会变化   SNM 也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