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开关电容小白求助

楼主(2025-02-16):
请问第二段的CH电荷不是CHV0而是还需要加上CINVX是为什么

网友:
皇帝的问题

楼主:
问题被吞了

网友A:
运放有限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有限增益

那请问,采样模式下,不用考虑VX也不是等于0电位吗,这样不就导致采样情况下的CH上电压不等于V0吗,我看拉扎维只说了,放大模式下增益是有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采样模式下,不用考虑VX也不是等于0电位吗,这样不就导致采样情况下的CH上电压不等于V0吗,我看 ...

采样情况下,输入那个地方应该有参考电压钳位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