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based ADC simulink模型

楼主(2025-02-16):
求助各位大佬,我目前想搭建一个VCO based ADC,参考的是孙楠老师19年JSSC这篇论文“A 0.025-mm2 0.8-V 78.5-dB SNDR VCO-Based  Sensor Readout Circuit in a Hybrid  PLL- M Structure”,目前在simulink里搭建的模型如fig1。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在相位量化之后求和能看出来是正弦信号,且反馈回输入端进行相减也能看出量化噪声,如图fig2。但是目前仿真的PSD结果没有明显的delta sigma调制效果(fig3),求助各位大佬,不知道是我模型搭建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可以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25-04-02):
加窗了吗

楼主(2025-05-26):
我是相干采样应该不用加窗吧

网友A:
你出来的是频率还是相位,看起来你做了微分再出来的,反馈回去就没有sigma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来的是频率还是相位,看起来你做了微分再出来的,反馈回去就没有sigma效果了 ...

这个帖子我的输出应该是PFD输出,量化的是相位,PSD分析的是经过DFF对相位进行采样然后求和的结果,经过delay反馈。后来我把delay改成z-1模块,然后对z-1模块的输出进行PSD分析结果就是一阶噪声整形的频谱,也是挺奇怪的

楼主:
后续将delay模块改为z-1,输出进行PSD结果是正常的一阶噪声整形。看起来只是有一个延迟的差别,不知道为什么最后PSD是没有和有噪声整形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