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高带宽放大器

楼主(2025-02-16):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放大器,用于采样电路的差分放大。采样的信号是10Mhz的信号,因此需要带宽BW>10M,并且增益最好要有40db以上。求助大佬们,应该用什么结构实现呢。(功耗尽可能低)

网友A:
这个指标大部分结构都能满足吧,得看你用什么工艺,管子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标大部分结构都能满足吧,得看你用什么工艺,管子性能怎么样

仿真了几个简单的电路(OTA两级,折叠cascode,单级),发现GBW需要1Ghz时,面积和功耗都高的吓人,用的.18工艺,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了几个简单的电路(OTA两级,折叠cascode,单级),发现GBW需要1Ghz时,面积和功耗都高的吓人,用的.18 ...

先仿管子吧,GBW要1G,截止频率至少要5G以上,最好10G往上,FT没有这么大都话就不用继续做下去了。带宽做大最好用单级,如果工艺跟不上强行拉带宽稳定性会撑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