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跑完一次之后就不能跑第二次,原理图也打不开了

楼主(2025-02-16):
版图跑完一次LVS之后,就不能跑第二次了。汇报下面的错误,而且原理图也打不开了。是咋回事呀

原理图打不开报下面的错:

网友:
提示你了:
在terminal执行  oaScan -lib "lib名“ -libPath "lib路径” -repair

网友:
14bit_saradc***电路去看下,是不是版本有问题,或者需要check save,你如果有你跑的这个电路编辑权限,可以check save一下再跑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手动生成原理图的网表,跑LVS的时候选择这个网表,再跑就好了

网友(2025-04-1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手动生成原理图的网表,跑LVS的时候选择这个网表,再跑就好了 ...

这种方式也可以,电路生成CDL文件导入SP file中,注意CDL文件的命名防止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