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的眼图波形

楼主(2025-02-16):
有没有大佬知道眼图波形怎么调整
下面是没有加任何均衡的跑出来的眼图,很差

网友:
channel loss多大,你这个是PAM4还是NRZ?,可以试试增加均衡呢

网友:
增加TX预加重,增加RX boost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是没有通过channel的

网友A:
1.建议明确信号格式 是NRZ 还是PAM4
2.确定信号周期 然后眼图宽度可以设置为2ui
3.眼图要好只能加均衡方法 你可以看看ctle均衡 就是源极负反馈放大器 提高眼图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建议明确信号格式 是NRZ 还是PAM4
2.确定信号周期 然后眼图宽度可以设置为2ui
3.眼图要好只能加均衡方法  ...

刚看了下 你这是56GPAM4么?信号周期7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