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芯PDK PEX抽取M1/M2电容

楼主(2025-02-17):
第一次只在M2上打Pin,第二次分别在M1/M2上都打Pin。两次结果M2 C+CCtotal结果不对应,其中psub to M2的占比是一致的,但是第一次抽取结果中M2的C与第二次抽取结果中的M1 to M2 CC不对应。layout仅是多打了一个M1的Pin,为啥会造成这样的差异?请高人指点,谢谢!

两次抽取结果对比

两次抽取结果对比

网友A:
什么工艺?

网友B:
打两个同名PIN,就相当于拿一根理想导线把这两个点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的寄生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两个同名PIN,就相当于拿一根理想导线把这两个点连起来了,它们之间的寄生就没有了 ...

其实我的目的是想研究一下Pex抽取寄生的逻辑,不是去消除这个寄生的显示。

而且实际的物理电路,这两处应该是有寄生电容的,不能因为仿真不显示而忽略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

0.18bcd工艺的PDK,1P3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