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uja原文和拉扎维上推导的零极点位置不一样

楼主(2025-02-17):
如题,Ahuja原文中推导的极点如下,并且没有零点

拉扎维上推导的两种情况下的电路及零极点分别为
(1)附件太大贴不出来,见下面回复
(2)附件太大贴不出来,见下面回复
首先Ahuja和拉扎维的次极点位置都不同,其次拉扎维自己在两种情况下的零点位置也不同,明明三种结构都差不多,尤其是Ahuja和拉扎维的(1)完全想问问大家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拉扎维(1)的推导

电路

电路

推导

推导

楼主:
补充拉扎维(2)的推导

电路

电路

推导

推导

楼主:
发现的一点端倪是拉扎维中X节点(即cascode的源极)不是虚地的,而Ahuja是虚地的,因此导致传函不同?
所以到底谁是对的呢

网友A:
两者都是近似的结果,都不精确。
要更准确的结果可以看: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1 MB , 下载次数: 8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都是近似的结果,都不精确。
要更准确的结果可以看:

那看了这篇之后觉得好像Ahuja补偿还是不太靠谱呀,有很多零极点都要考虑,还不如传统miller+调零电阻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了这篇之后觉得好像Ahuja补偿还是不太靠谱呀,有很多零极点都要考虑,还不如传统miller+调零电阻的方 ...

Ahujia补偿不是不靠谱,是文章写得太晦涩了。零极点分析采用近似,会造成偏差,特别是共轭极点。miller+调零电阻方法,易于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ujia补偿不是不靠谱,是文章写得太晦涩了。零极点分析采用近似,会造成偏差,特别是共轭极点。miller+ ...

是的,就是说如果直接用书上论文上的公式的话就会有很大误差,实际仿真也感觉公式不准

网友(2025-05-27):
楼主,文献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