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和普通mos的区别

楼主(2025-02-17):
遇到高压设计的时候,需要使用ldmos,那在不考虑面积的情况下,我能否全部用高压器件去做?

网友A:
版图上LDMOS没法跟普通MOS那么紧凑,因此匹配性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上LDMOS没法跟普通MOS那么紧凑,因此匹配性会更差。

感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