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电阻报错

楼主(2025-02-17):
请教一下大家,这种关于电阻的lvs报错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这里的R179是添加的dummy电阻,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和其他dummy 电阻合并了

网友:
应该有跟这个电阻串并联的电阻,最后等效成一个电阻了。

网友:
应该是有些电阻接错了,或电阻的串并联错了

网友:
建议先把Dummy电阻去掉过一遍LVS再重新添加查看。可能是某些地方连接错误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串并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