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典型的使用RC频率触发的powerclamp的vt1,vt2,Ron1,Ron2参数指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5-02-17):
如题,在一份TLP测试报告上发现除了测试了diode,GGNMOS的TLP曲线之外,还会对RC➕inv➕bigfet这种典型结构的powerclamp也进行TLP测试。并且资料上用表格列出了powerclamp的Vt1,Ron1,Ron2,Vt2和It2。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我目前的理解,powerclamp是沟道泄放不是寄生三极管泄放电流,能不能开启也只与RC时间常数相关,那么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测试结果下方还标注了clamp TLP performance in active conduction mode的文字。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佬回复

网友(2025-04-01):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佬回复

也许你可以把部分数据发出来,更直观一些,Vt1是trigger电压,Vt2是失效电压,Ron1/2不太确定是什么意思,TLP曲线有两段斜率吗?

网友(2025-06-12):
我猜是沟道加寄生一起导电,RON1是沟道,RON2是寄生开,转折点是V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