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数模接口非scan_pin的处理

楼主(2025-02-17):
请教下大家,对于数模混合电路,单跑数字scan,那么在shift和capture阶段,对于数模接口的部分做怎样的处理。

或者,在tmax中大家会处理数模接口func相关端口吗?还是在spf文件中把"all_inputs"相关端口都设置为固定0/1/N

网友A:
add_pi_constraint x "analog input pin", tool 會對 "analog input pin" 產生 X 訊號的 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pi_constraint x "analog input pin", tool 會對 "analog input pin" 產生 X 訊號的 pattern.

那跟直接修改spf文件中“all_inputs”变量效果一样吗?另外这个产生X讯号  是针对shift或者capture过程赋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跟直接修改spf文件中“all_inputs”变量效果一样吗?另外这个产生X讯号  是针对shift或者capture过程赋 ...

针对 capture 过程, 在敲 capture clock 之前, 給予 PI 數值, 觀測 PO 的輸出是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