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版图验证贴

楼主(2025-02-17):
关于顶层版图验证的帖子:就是在TOP做验证lvs的时候,VDD加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变成VCC。
做验证的时候为什么必须要把这个电阻短路起来,把VCC改成VDD才能做验证lvs。
不然得画,所有需要接VCC的电路都报很多莫名奇妙的错误

网友A:
估计你的VCC在rule 里面被定义power name,VDD也是,然后过电阻接的,工具认为short,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的VCC在rule 里面被定义power name,VDD也是,然后过电阻接的,工具认为short, ...

你说的是lvs的rule嘛
我查看了lvs的rule,里面的power name并没有定义VCC。
相反在子模块里面,有相同电路,但是线名叫P2,在lvs的rule里面由定义为power name。然后过lvs验证就没有问题。
随后我在lvs rule里面增加了VCC这个power name 做了试验,但是还是过不了lvs验证。
备注:这个VCC主要是作为数字模块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lvs的rule嘛
我查看了lvs的rule,里面的power name并没有定义VCC。
相反在子模块里面,有相同电 ...

你用电阻分电压风险很大的,命名可以AVDD DVDD这种,但命名应该不是过不了LVS的原因,你这里面的VCC不是一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电阻分电压风险很大的,命名可以AVDD DVDD这种,但命名应该不是过不了LVS的原因,你这里面的VCC不是 ...

VCC不是一个pin是一根线的名字。
我尝试过在cdl里面增加过VCC这个pin,也是过不了。
可能是数字网表里面全局变量有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VCC不是一个pin是一根线的名字。
我尝试过在cdl里面增加过VCC这个pin,也是过不了。
可能是数字网表里面 ...

你数模混合验证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模混合验证咧?

对的 是数模混合的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不是一个pin是一根线的名字。
我尝试过在cdl里面增加过VCC这个pin,也是过不了。
可能是数字网表里面 ...

只是一根net名字的话,换个名字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数模混合的验证。

你把数字模块box掉跑模拟的lvs能过验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