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创建floorplan后看不到site row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5-02-17):
如图,在initial Design后,创建floorplan,创建完成后发现core area区域不显示site row,导航窗口已开启可见,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查看我读取的.tf文件中没有SITE相关描述,headerxxxxxxxx.lef中倒是有描述,但是我好像没用到这个文件。create_mw_lib时用到的mw_reference_library是库里面自带的Milkyway文件,不知道是否和这有关系。

网友A:
你当前是导入def文件后添加的PIN,需额外添加boundary使用initialize_floorplan -keep_boundary  -use_site_row命令试试; 具体加的参数,自己研究下。这是ICC2的命令,ICC应该稍微有些许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是导入def文件后添加的PIN,需额外添加boundary使用initialize_floorplan -keep_boundary  -use_site ...

好的,谢谢,我昨天试了下重走步骤,可以看到site rows了。但是我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重开icc_shell,在copy_mw_cel initial_design 为新的cel后,list_libs并没有加载逻辑库,但是在之前打开的icc_shell 做完initial_design是可以列出来逻辑库的,想问下前辈怎么让工具link相关库?(我并没有按照教程那样在.synopsys_dc.setup中设置相关参数,而是单独放在tcl文件中,再source进icc_she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