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该LDO这条支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02-17):
设计的一款高psrr的ldo,功耗大概10u以内,电路图如下,前面误差放大器采用的内部电源供电,缓冲器和功率管采用外部电源供电。
电路中有一些动态偏置的,如误差放大器的第一级尾电流和第二级尾电流源都在轻载和重载下是不同的电流,轻载很小几十nA,重载就很大了,好几uA。同时第二级的共栅管MN4也是采用的动态偏置电压VB1,轻载时,电压为电源电压VDD’,重载时为一个偏置电压1v左右。缓冲器级的共栅管MN6也是这样同样的原理,但是VB2,轻载和重载时的电压都很小,是一个偏置电压,不是电源电压。缓冲器级还有动态电流IB1和IB2,IB1在轻载时很小,重载时很大好几uA,IB2轻载时也很小,但是有一两百nA。MP5、R1、R2、MN7、MN8、MP6这两路没太看懂,感觉像是高温漏电补偿,但也不确定。同时也有疑问,MP5、RC、CC会不会构成一个动态零点补偿呢,以及MP5、R2、CF会不会构成伪ESR补偿呢,目前来看好像都没有类似的效果,只看到了RC和CC的米勒补偿。R1和R2的阻值都很小,k欧级别。

疑问点:
1-MN4 轻重负载下,MN4的状态不一样,轻载下类似开关,重载下作为共栅管
2-MN6 轻重负载下,有不同的偏置电压,有什么好处?
3-电路的补偿点是否只存在米勒补偿,MP5的作用是什么。通过仿真验证好像在频率上没啥作用。
4-电路现在的问题是,stb仿真pm都在50往上,但是tran仿真会振荡(同一负载条件下)。感觉这个补偿还没摸清楚

LDO环路

LDO环路

网友A:
个人理解:
1、MN4在轻载下进入线性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功率管MP5尺寸太大,所在支路的静态电流又太小导致的,可以尝试减小尺寸(驱动能力降低)或者增加MN7的数量(即增大K);
2、我猜你说的是最右边的MP6。。,是为了产生漏电流,然后乘以K作为MP5支路的静态电流;
3、MP5支路应该是加快反馈速度,比如:当Vout变大时,会通过Rc+Cc路径快速反馈到第一级的输出位置,看情况还会增加一个零点,你仿真看不出来的原因可能是stb断开的位置不对(没把这条路径断开);
4、同上,stb仿真时断开的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MN4在轻载下进入线性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功率管MP5尺寸太大,所在支路的静态电流又太小导致的 ...

lg.php?bannerid=198&campaignid=33&zoneid=120&loc=https%3A%2F%2Fbbs.eetop.cn%2Fforum.php%3Fmod%3Dviewthread%26tid%3D983981%26page%3D1%23pid11406451&referer=https%3A%2F%2Fblog.eetop.jpg

个人理解:
1、MN4在轻载下进入线性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功率管MP5尺寸太大,所在支路的静态电流又太小导致的,可以尝试减小尺寸(驱动能力降低)或者增加MN7的数量(即增大K);
MN4的栅极电压是一个动态偏置电压,由动态电流+固定电流在diode连接的管子上产生电压,轻载时,diode连接的管子源端接了一个开关管,会关掉,此时MN4栅极电压就是个纯高电平。重载时,下面的开关打开,此时的电压就是一个1v左右的电压,MN3、MN4就构成了cascode结构。

2、我猜你说的是最右边的MP6。。,是为了产生漏电流,然后乘以K作为MP5支路的静态电流;
嗯好的,我也觉得。
3、MP5支路应该是加快反馈速度,比如:当Vout变大时,会通过Rc+Cc路径快速反馈到第一级的输出位置,看情况还会增加一个零点,你仿真看不出来的原因可能是stb断开的位置不对(没把这条路径断开);
4、同上,stb仿真时断开的地方不对。
我跑stb直接,断的地方是反馈电阻到误差放大器VFB那条线

stb的断点

stb的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MN4在轻载下进入线性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功率管MP5尺寸太大,所在支路的静态电流又太小导致的 ...

lg.php?bannerid=198&campaignid=33&zoneid=120&loc=https%3A%2F%2Fbbs.eetop.cn%2Fforum.php%3Fmod%3Dviewthread%26tid%3D983981%26page%3D1%23pid11406451&referer=https%3A%2F%2Fblog.eetop.jpg

回复多了

网友:
请问这种结构有文献资料吗?想看看

网友:
stb断开的地方显然没有把Rc+Cc的反馈路径断开,我觉得需要把这条路径也断开。

cascode那里不确定为什么要这么做,猜测可能是因为轻载时功率管的栅极信号要很高,也就是MN4的漏极电压很低,怕它会影响MN3的状态,所以轻载时当作开关管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