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饱和/线性问题

楼主(2025-02-17):
IC小白,感觉大部分时候做设计时需要把各个管子都调饱和,但是自己操作发现很多时候管子很难饱和,

想请问大家什么时候一定要求管子处于饱和区,什么时候即使进入了线性区也无伤大雅呢?恳请大家给一个例子说明一下,
比如我正在做的轨对轨运算放大器,1:3电流镜的一个电流镜处于线性区了,影响大不大呢?

网友A:
尽量饱和吧,而且要留一定的余量。电流镜的话要是你镜像精度没问题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饱和吧,而且要留一定的余量。电流镜的话要是你镜像精度没问题还好

感谢,我可以理解为:电流镜的话镜像精度的重要程度>管子饱和吗?
重要管子比如差分对,放大管一定需要在饱和区,但是电流镜相比这俩没有那么要求必须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可以理解为:电流镜的话镜像精度的重要程度>管子饱和吗?
重要管子比如差分对,放大管一定需要 ...

嗯嗯,反正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网友:
不饱和精度会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