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工艺中,1.1V CORE电压使用的powerclamp中泄流管,直接用普通core管就可以吗?

楼主(2025-02-17):
如题,求大佬帮助

网友:
版图风格肯定不一样,随便更改泄放管风险很大,需要经过ESD测试才行,工厂提供的PC结构都是经过TLP测试确认的各种电学参数,你这个不经过硅后验证直接更改,需要跟工厂确认风险大小,或者寻求工厂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