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erc报错

楼主(2025-02-17):
请教一下大家,lvs通过之后erc出现psub is floating,(图2,3是前几个错误高亮的地方)每个管子的衬底我确实都没有去连接到gnd,vdd,因为连接之后lvs会报错(感觉是我不会连接,图4),想请教大家怎么解决或者具体怎么连接。还有一个错误是nxwell float,我点击去看哪里有问题,可是我就没有这个pnp的cell(图5)(我的cell的名称是ldo)点击ok没有反应,点击取消才会有反应,但是在我画的版图之外(图6),想请教大家,麻烦大家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在pmos周围加了nw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还没有思路

网友:
你用的是 DNW 的管子吧,仔细翻阅 design rule 里面关于 DNW 的规则,这个管子有特殊的画法